aoc c776只显示下一半STV6888

楼主(2009-10-16):
aoc c776只显示下一半STV6888
加电正常。但只显示器下一半,无上一半,中间有亮线。(不是很明显。像是上一半压缩到一块了)
STV6888 测29无电压。在查下去没发现什么问题,
哪个有
电路图
呀!
显示器

网友:
场正向供电是否正常,最多就是场升压二极管可场块问题。。。。。。。。。

网友:
旗舰电脑
多谢!以修好,是2极管坏。取下来测是好的,代换了个显示正常。可能二极管软击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