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烛台新的风嘴到了 进来看看

楼主(2009-10-16):
新的风嘴到家后弄了5芯片  效果不以前那个好多了  顺便说一下 用那个移动硬盘的板子是因为他的承载的温度高 有不怎么散热 效果很好 如果用金属导热快 那样会增加加热的时间

网友:
吹出来的温度  不一定平均吧!!

网友:
楼主用什么植株。。

网友:
楼主是拿掉网再加热的,敢请问一下,拿网的时候,珠不会随网而去?你是怎样做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还是象基地视频里哪样带网吹省事。我觉得除非不下焊油进行除网,否则一定是会带走一些珠,再去补就浪费时间了。带网也有带网的缺点,受热不均匀就会引起网变形,造成值锡失败。

网友:
带网吹,要保证不能有一点位移!就是说网孔必须完全对正下面的锡点,所以才有了网上好多发的钢网自做夹具!
不带网吹,我本人也是从大同江那里学到地!所以才又买了植球台,只是为了取网方便!只要焊油合适,风大小合适,不会有太大位移,分两次吹,第一次有可能不会完全对位;冷确,重新滴点液体助焊剂,再吹,自动会全部对正。
以上方法取自:1  大同江:不带网吹(我买过他的风嘴)
              2  新潮科技小俊:液体助焊剂(HP V3000显卡教程)
              3  自认为:植球台固定好芯片后,除锡还有植球都在台子上面,不会发生位移,方便快捷,对于活量大来说,多投点钱无所谓吧!(也有人说我这样用植球台有点败家)

网友:
教大家一个简单的方法取网不带出锡珠。有没有珠的位置贴胶布。这样只要取网的时候就不会带掉锡珠

网友:
楼主的植球台好用吗,从那里买来的,我也想买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