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0不显示故障

楼主(2009-10-16):
一台IBM T60机器送修故障为显示白屏,外接显示花屏,重新做了显卡BGA后不显示了。求助解决办法。以及故障范围,新手学习中。
显卡
解决办法

网友:
换新显卡,试一下吧。

网友:
你加焊显卡看看呀

网友:
重新做了bga也不行,现在换了显卡了还是无显示

网友:
有肯能是显卡芯片挂了 你换个芯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