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502的显示器改通用板求救··

楼主(2009-10-16):
我买了一块MA11A的驱动板 ;;;就是因为原装的电源板上有12V 和5V      12V的接直接接上通用板;  就是因为品牌的电源板不接5V ·他的一体高压板就不能用;又不想外加一个高压板了《节约成本》;求教师傅们一般遇到还要接回原装电源一体板的话;;是怎么样接线的;还要一体板的高压板是可以正常使用的··;电源上5V要怎么样接;;可以接在通用板的那个脚上;;谢谢···

网友:
5V那一路不用电源板也可以正常工作啊,改过一现代15寸没有用5V只用12V,高压也用原机的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行啊;我试过了 有些可以有些不行啊;;;就是一体的高压板不可以用;

网友:
不用5v能正常工作,找一体板上的adj on/off 接通用板就行了,一般这两个都靠一起的线很小。不过有些是低电平开机的比较难搞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