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HK350—55AP电源“兹兹”声音的修理

楼主(2009-10-16):
刚修好了一个航嘉HK350—55AP电源,故障现象和  “探索者不忍:品牌ATX电源出现高频噪音原来是厂家失误(已解决)”所叙述一模一样,但是故障根本不是卸下KA7500  11脚 1K电阻就可以解决的。
我修理的步骤是这样的,通电后辅助电源5V正常,短接绿 黑线电源启动,但有明显“兹兹”的声,个人分析产生“兹兹”的原因,一 是电流过大,二 是电压过高。检查各路对地电阻正常没有短路 而电源也是空载,所以排除电流过大。重的检查电压过高。
测量主开关管13009 发射极—集电极 电压,却发现分别是110V   210V,推动管C945,分别是:e1.6V  b3.2V  c3.9V,  e1.6V  b2.2V  c4.1V,明显差别太大,电压是210V那只管产生的“兹兹”声,停电测量推动管电阻,发现阻值不对,卸下检查 其中一只发射极断腿,更换两只C945后“兹兹”排除(因为是对管 所以一般要两只一起换,从旧电源上卸下的即可)。但是为了保险起见我重新测量主开关管13009发射极—集电极电压,分别是150V  170V。这时想起要卸下KA7500  11脚 1K电阻试试看,结果是电压完全相等160V,到此就彻底OK。
小结:
1        以前经常遇到推动管坏一只,但大大多数都是电源不起动。象出现这种情况我还是头一次遇到。
2        产生的“兹兹”声的原因,是那只发射极—集电极电压为210V的管子和变压器共同造成的
3        KA7500  11脚 1K电阻,我个人认为是两只管不对称时起调节用的,就象汽车轮胎上的平衡铁块(不一定对),但我敢肯定的说,:“探索者不忍:品牌ATX电源出现高频噪音原来是厂家失误(已解决)”是错误的,因为出厂时肯定是没有“兹兹”声的,同时我也看到其他的同型号电源上仍有这个电阻。
4        三张图纸都是摘取“探索者不忍”以前上传过的,特此声明。
以上是个人愚见,敬请各位批评指正,谢谢各位。(特别是大只佬一定要抽时间发表你的高见)

网友:
首先贴上探索者不忍的帖子的链接,给同好者方便一下。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p;14/viewthread.php

探索者不忍那个帖子以前已经看过,觉得有点奇怪,但无法解释。今天再看,发现有一个很明显的问题,该电源的8、11脚电压极高,居然有9v以上,一般tl494或7500的pwm脚工作时只有1点几v。理论上即使10、20v也是没有问题的,因为7500内部的三极管都可以把电压拉低,关键是两个推动管的工作一定要一致、对称。

回到现在,楼上这个电源的工作状态明显和那个电源不同。两个推动管的电压都比较低,但明显有差异,因此顺藤摸瓜查两个推动管的偏置电阻,更换新的推动管,这个思路是正确的。

个人认为,两个推动管的工作状态想一样,偏置电阻的分压也必须一样,因此我同意探索者不忍的“厂家失误”的看法。至于为何出厂时工作是正常的,估计是7500两个pwm脚的自动调节功能,只要相差不太大,就可以调节占空比实现推动平衡。但天长日久元件老化,比如推动变压器绕组长期有不均衡的电压、电流导致老化,这就不是单纯改变占空比就可以解决的问题。除掉不合理的东西,推动变压器恢复正常,更换新的推动管,问题就解决了。
以上愚见,欢迎高手指正!

网友:
问了一个做ATX电源的人,多数电源生产厂家都是拿这几套方案,照搬照抄。
导致多这个电阻的电源很多。不只是航嘉,我在几个杂牌电源里也发现了这个电阻。

网友:
回大只佬:该电源的8、11脚电压极高,居然有9v以上,探索者不忍自己已更正了
发表于 2008-12-21 19:56 | 只看该作者 我在说明里面的8脚和11脚电压在输入是有误,是2V和1.85V。特此更正,避免误导。

网友:
呵呵,我精神不好,错怪人家了。在此向探索者兄道个歉!如此看来,两个电源的问题是一样的。噪音的原因考虑是两个主开关管推动不平衡,很可能就是负载大那个开关管和变压器发出的。
我始终认同探索者不忍的观点:厂家失误。

网友:
推动管坏一只,比较严重的情况是电源不起动。也有轻载正常,重载保护。再有就是“兹兹”声音故障。

不知大家还有什么见解?

网友:
对于楼主提及的推动管是对管,一般要两只一起换的说法,我有不同的意见。
因为推动电路有限流电阻,所以对推动管只要求耐压适合,开关时间适合,最大允许电流适合,放大倍数适合,便可以替换。
像这种经典的半桥转换电路,基本上采用的是比例驱动电路,即是说,功率管的驱动电流,不完全是推动管提供,各位可以研究一下驱动变压器,其中有一个绕组引入了开关管的工作电流。这是构成比例驱动电路的必要条件。通过电流绕组与推动绕组的互感产生一定的正反馈,所以开关管的工作电流越大,开关管的驱动电流就越大。推动管起到开启与关闭主开关管,而限流电阻起到提供最低限度推动电流的作用。其设计时的考虑,是通过比例驱动的加入,减小低输出功率下的损耗,而高功率输出时可按比例增加主开关管的推动电流,这个过程是通过电流反馈绕组与推动绕组互感实现的,与推动管无关。
即使是如此,整个推动电路还是要求两路都基本对等的。从上述的比例驱动原理中可得出,开关管的推动电流=推动电路产生的推动电流+电流反馈产生的推动电流。如果给其中一路推动管的基极增加1K的电阻,势必会削弱这一路的推动电流,造成开关管推动不平衡。如果开关管放大倍数差异较大,这种不平衡也会更加明显,无疑会增加开关管的温升。
通过观察其他11脚无1K限流电阻的电源,开关变压器次级整流后的波形可看出,两个主开关管相对应的脉冲幅度并不相等,估计厂家希望通过增加这个1K的电阻,达到令之平衡的效果,实属不当之举。
对于“电源“兹兹”声音”的原因,其产生的原因多是控制电路因为种种原因产生自激振荡并对开关管的脉冲宽度进行了调制而产生。常见的是半桥变换器不平衡,包括大电容(半桥变换器的一部份),开关管,以及推动电路。

网友:
梦回兄,就等你出来总结了。

网友:
一家之言,仅供参考而已。

网友:
找到了航嘉HK350的原理图,从原理图上看两只推动管C945的基极—地确实设有1K的电阻,分别是R16和R18(也就是KA7500的8脚和11脚)。不解的是:从安装图上仔细的看,KA7500的11脚设有安装1K电阻的位置,并且也安装了1K的电阻,而8脚根本就没有留出安装1K电阻的位置,不知道是为什么?敬请各位大侠抽时间来详解,诚谢

网友:
大修兄已经说的很清楚了,通病,设计失误,抄袭(你错我也错)。对比一下长城的电源就知道了,长城的从来都是对称的偏置电阻,虽然没有贴片电阻那么花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