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关于内存换板之后报警的问题

楼主(2009-10-16):
遇见过很多次 坏了金手指的内存 风枪拆下颗粒 再用烙铁焊到新板或者别的板上或者别的条子背面(颗粒一样) 上机报警的情况
一直思索不得结果 起先怀疑是虚焊 用托锡法加焊 报警 一个脚一个脚的焊 还报警 风枪吹焊 报警 无奈了
板都经过天那水清洗的 焊完之后也是2遍超声波清洗 放大镜观察 颗粒脚没有虚焊连锡等

这该如何是好?

网友:
无人知晓?

网友:
仍然是焊接质量的问题。类似的事情我也经历过。
建议:原来PCB上修复金手指

网友:
昏死 我用点焊法 拖锡法 风枪法
如果说都有问题的话
那还真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2010-01-24):
个人意见,风枪温度过高,颗粒损坏,建议用烙铁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