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S261C COMS保存后不亮

楼主(2009-10-16):
神舟S261C COMS保存后不亮 然后必须要COMS电池放电后才能亮,BOSS相同的机子上换了个还是一样,无从下手,望高手指点
电池

网友:
检查一下RTC电路

网友:
我也碰到不知怎么,换过一次南桥,好了一个晚上

网友:
看看 南桥和rtc电路 看看电池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