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品牌液晶原装的电源板一体板改通用板的问题·`??

楼主(2009-10-16):
师傅们;;帮忙指点下;;就是我这里经常接到一些显示器要改通用板的;;而有些品牌电源板有12V和5V输出的··一般通用板上只要接12V 地 OFF/ON 等3根线就可以的;;可是有些是不行的;;就是不接原装电源板的5V电压;原装电源一体板的高板不开启; ;;
今天在贴子看到一个方法; 就
是《把原装电源5V输出端接一个一两百欧的负载电阻(功率要大点)12V输出才会正常的 》
请问师傅们谁试过这样的;如果可以的话;;那电阻的另一脚是接那个位置?
希望高手们可以帮忙看看;;有没有更好的改法···
显示器

网友:
“ 请问师傅们谁试过这样的;如果可以的话;;那电阻的另一脚是接那个位置?”
——————————————————————————————————————
小心吧,没有点基础知识就修电源是很危险的。

网友:
就是啊,我被电过,还很爽的
,不过还要注意下啊,电不是开玩笑的

网友:
遇到这种问题最好是把原装二合一板的5V直接接到通用板的5V上,12V就不要接到通用板了。这样原装二合一板就可以工作了

网友:
滕树彬
接了通用板不能工作啊;;;;呵呵;;你应该没有试过吧;;

网友:
有个问题~你们修显示器被电的多么? 很怕自己会被电上面。。。

网友:
原装电源高压一体板,有的当输出不平衡或一路开载就会停止输出的,具体得看采用的何种保护方式。
乐华的多数板子,把那个电感线圈拆下后,就可以看到,空出的线路,身就可以用5V输入的,接口部分之所以用12V,那是为了给高压板供电的,驱动板本身就是用5V工作地!

网友:
就是接一个假负载,使5V输出正常,如果5V空,会引起保护,电源不工作。至于将通用板5V取开用原装板的,需要一定技术,一般不推荐。

网友:
我也怕呀 电了还几次 叫个爽呀 你可以试试了 记得一定要接地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