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 300w HPC-300-101 电源通电有“哧哧”声

楼主(2009-10-16):
今天接到一台电脑,客户说开不了机··
我接上电源线,开机,电源不通电··
1,拆开来用万用表测量一下,保险管,桥堆,两个大的电容都是好的。。量一下紫线没有5V待机电压,量300V供电电路电压正常,查
2,C5027-R 发现这个三极管击穿了,然后查附近的电阻一个4.7K的电阻烧坏了··
3,把这个两个坏的元件换了之后,通电待机电压有4.9V了,12V,5V,3.3V,-12V,-5V都有了··可是问题还有!
4,短接绿线接地·,有时出现没有电压输出,有时开了,后面输出的部分有“哧哧”声,风扇电压是有的但是不转··

请问各位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查一下两个推动三极管 及周围电路

网友:
LZ请再注意下你换的那电阻,我看怎么是4.7欧的电阻啊?你换了4.7K的那就差很多了.你再看看色环是黄紫金金绿,还是黄紫红金绿?

网友:
看样子是电阻装错了!

网友:
我最害怕烧件找不到型号或参数的东西!

网友:
启动电阻是多少欧才对?谁有电路图呢要适合这个电源的··但是我测的5V电压有4.99V的哦

网友:
电阻换错了,而且电阻的功率也不对,应该大于1W。

网友:
看图片 是  4.7 Ω 的  LZ查下看看   黄 紫 金 金

网友:
应该是电阻换错了,4.7K应是黄,紫,红,金才对呀!

网友:
真错这么多根本没有5伏输出的。估计换的不错。但是声音还是有可能是哪个电阻发出的。继续查。

网友:
声音只有变压器才能发出,是因为两个管输出不配对,所以有声音

网友:
我的是4.7欧姆

网友:
翻了下长城的图,启动电阻是4.7欧。

网友:
风扇电压有,不转,是不是风扇短路了?你断开风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