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G41新板 开机LOGO时间很长

楼主(2009-10-16):
一客户拿一块梅捷G41板, 开机LOGO画面,时间在2分钟左右,,谁都急啊,先清除CMOS再说,,无果,,之后一想应该是BIOS设置的问题,进去弄了半天,LOGO的画面是弄没有了 ,但是新问题又来了就是进去自检时间也很长,这下跟前面的故障没区别啊,看到自检信息是在检测硬盘时间长,,想想要刷BIOS的时候,就先把硬盘线重新插拔了一下带SATA1上面,并换了条新的SATA线,问题故障果然解决 ,哈,在网上看到很多类似的问题,都说是设置的问题。最后却是一线的问题,郁闷啊。

网友:
不这样的事情在维修人身上是经常碰到的   。。。。。不单单是SATA时间线  还有IDE的时间线  还有硬盘 光驱都有可能引起这样的事情的,

网友:
遇到这样的问题我如果插一下没好的话就想到刷BIOS了。

网友:
以前做电脑维护时就经常出现这种事

网友:
我这里最近经常遇到这种故障,有些根本就是检测到IDE设备的时候当机,故障原因都是劣质光驱导致的。后来才知道最近附近的电子城里一直在出这种翻新的劣质光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