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显示器反复按电源键才能显示正常

楼主(2009-10-16):
一台飞利浦显示器,开机后显示器绿灯亮起有继电器吸合声,用脸靠近屏幕也有静电反映,但就是无图像。待听到进入系统的音乐后仍然黑屏(此机带有伴音电路),需要反复按显示器的电源开关几次才能显示图像,当按开关而没有显示出图像的时候屏幕中间会出现从正中央向左右两边延伸的一道彩色白亮线,然后马上消失并黑屏,反复几次后能正常显示,请前辈们指点这机器故障出在哪里了,万分感激

网友:
水平亮线可能是场扫描电路出问题

网友:
纯粹的故障现象,请教高手,你以为高手是神啊。。。(高手也是人)
我不是自做青高,也不是高手,我是新手,发贴求助最起码把检测的数据拿出来。。。
    飞利浦的按键坏的蛮多的,再量量电压发上来求助。。。

网友:
我不是针对楼主,抱歉哦。。。。
我说话直了,我也是新手,原谅

网友:
场IC或者场供电有虚焊

网友:
二楼朋友批评的好,可能我发帖说的不够详细,这显示器是一个朋友的朋友的,去他家时候朋友描述并给我示范故障现象。我连型号都没记住,当天没开机器弄,先上坛子里就这个故障现象来求助一下,再去朋友家下手。
再次十分感谢版主指引维修方向,谢谢

网友:
换管座试试!

网友:
换电容再试.....

网友:
  多半场块  虚焊了  加焊一下那一片区

网友:
很明显的故障,显示器的型号报上来,还有各路电压,在有就是开壳看看有没有虚焊,尤其是场部分 飞利浦的显示器容易坏按键这是众所周知的

网友(2009-12-01):
场集成块和电源的按键坏了,换了多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