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S进水机器

楼主(2009-10-16):
客户说进水了,刚一天,是从机器下面进的水,但是拿来的时候电池还在上面,二话不说先把电池扣出来,告诉客户得拆机,出裸板才行。。。板子留下再说。。。。
客户走后,发现三伏5V,的地方 有进水的痕迹,还有电池充电芯片附近也有。。。。
清理完毕后,测了各个电感没有明显短路的情况。上电,无待机,查保护隔离,发现第二个管子出来了只有1点几伏。不对。把G极拉低,摸充电芯片(MAX8207E)烫手,换掉后待机正常了(0.02)。。但是3V.5V没有,电流到0.16就掉下来了 ,在开机的瞬间测3.V.5V有,但是一掉电就没有了。这时候发现3.V5V电感旁边有一个5脚的芯片断了一个教。我也没管事什么样的管子,身边正好有一个差不多的板子,也是华硕的 。更换这个管后,一切正常,后面的就不说了 ,上壳(大概有30-40个螺丝)。装了半个多小时 ,烤机一切正常。。。。。。

网友:
自己顶一个先,给自己加个油,因为是新手,过程没有说的这么简单,具体的不好意思跟大家交代了,留给自己反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