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开机报0190低电量,查电池反不报错,会掉电

楼主(2009-10-16):
RT    最后发现是D39  到 MAX8765的电路断路

网友:
M8724_ACIN这个信号不正常?

网友:
仔细看了一下图纸,这个是主供电

网友:
你看看边上的电容呀

网友:
这信号短线电池
是不可以充电的

网友:
我也学下长下见识

网友:
南京的阿,好好想你学习啦。

网友:
这个故障还是蛮经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