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865pe开机点不亮,复位灯常亮,

楼主(2009-10-16):
intel 865pe开机点不亮,复位灯常亮,需强制关机后再从启,一切正常。只要不断电,开关机都正常了。一断电就又要关机从启。。请问各位应怎样维修?

网友:
我是新手,哈哈,查查COMS供电,可能是哪个电容坏了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电池座生锈了,

网友:
查一下复位电路,我遇到过类似问题,开机不跑码,复位灯常亮。并且面板上的那个电源指示灯也不亮,后来查到重启键上的电压低了,原来应该有3。3V的,但查得不足1V。所以一直处于复位状态,后来发现重启针连到一个HC132的门电路里,此门电路没坏,是复位针的上拉电阻变值了所以电压就低了,只要把此电压提到3V左右就可以跑了。换了一个电阻,原来是683,后来换了472。电压提到3.1V

网友:
检查下开关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