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不能开机

楼主(2009-10-16):
HP v3000不能开机
放个点 然后接电源 自动开机 能进系统 都很 正常,
请问是哪里的问题啊 ?
电源

网友:
开关处电压正常吗?

网友:
没有电压 !!

网友:
I/O 换了 一样的问题!!

网友:
有没有考虑南桥,如果放电后能开机好像跟南桥有关系

网友:
先做个SB 我遇到过一样问题.做了SB就好!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直接对显卡。遇到过V3000显卡虚焊。插适配器自动开机的故障。加焊显卡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