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进系统却找不到盘

楼主(2009-10-16):
我有一块西捷 160G硬盘系统能进 在COMS中也能找到盘,可用MHDD测时却找不到盘了.?????
望高手指教!!! 谢谢

注:我用过其它盘试过一样,把这块盘放到别的机上也一样!!

网友:
呵呵~~~~~~~~~~~~~

诺天工作室 -4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我有一块西捷 160G硬盘系统能进 在COMS中也能找到盘,可用MHDD测时却找不到盘了.?????
望高手指教!!! 谢谢

注:我用过其它盘试过一样,把这块盘放到别的机上也一样!!
引用 网友A:

你那是SATA的盘吧?  如果是换个支持SATA版本的  如果不是  那只是硬盘没有显示出来罢了  进去后1-9一个一个的数字试  就可以找到了

网友:
换另一个硬盘看下是不是硬盘有问题。

网友:
教你两个办法,一个是在mhdd高版本下,port后看不到你要检的硬盘,你可以从断口一到端口九挨个试,如果不行你可以使用mhdd29版本,就应该OK了,

网友:
你可以把跳线跳了试一下啊。

网友:
你吧硬盘设成主的 在吧数据线位置换下 就OK拉 不会搞一个一个搜呗

网友:
跳线啊!或者1,2,3,4,5,6,7,8,9一个一个试

网友:
要是你的硬盘是SATA口的,估计你没设置好,有的主板是要设置才能用串口硬盘的,因为主板都是默认IDE口的。具体怎么设置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我没有设置过,你可以上网上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