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印机考试题--答对奖分

楼主(2009-10-16):
一、.单选题(共10题,每题5分,共计50分)
1.要实现 ,JK触发器J、K的取值应为【】。
A、J=0,K=0
B、J=0,K=1
C、J=1,K=0
D、J=1,K=1
2.将若干片中规模集成电路计数器串联后,总的计数容量为每片计数容量的【】。
A、和
B、差
C、积
D、1倍
3.从复印机的工作原理来划分的话,包括(按复印机的工作原理来划分,分为)【】。
        A、数码复印机和模拟复印机
B、家用复印机和数码复印机
        C、低速复印机和模拟复印机
        D、数码复印机和A4复印机
4.目前复印机采用的扫描方式有【】种。
        A、1
    B、2
        C、3
    D、4

5.复印机的机械结构运动是靠控制电路控制进行的。
        A、对
    B、错
6.复印机市电输入以后首先经过AC滤波器,AC滤波器是由【】滤波器构成。
        A、RC
    B、RL
        C、LC
    D、以上都是
7.复印机复印时复印件全白,分为【】两种情况。
        A、感光鼓上是否有图像
    B、曝光灯是否点亮
        C、转印电极是否接触良好
    D、充电电极是否接触良好
8.复印机参数中描述复印速度的单位是【】。
        A、DPI
    B、Inch
        C、PPM
    D.pps
9.以下不是描述复印机参数的是【】。
        A、输稿器能力
    B、预热时间
        C、网络协议
    D、清晰度
10.模拟复印机和数码复印机最大的区别是【】。
        A、输稿器能力          \
    B、预热时间长短
        C、是否具有电荷耦合器件
    D、存储容量

二、问答题:(共5题,每题10分,共计50分)
1.简述二极管在电子作用,以及如何判断二极管的好坏。

2.叙述影响复印机曝光的因素。

3.模拟复印机和数码复印机最大的区别是。

4.复印机出现不进纸故障检测。

5、复印件全白,复印件全白故障分为感光鼓上有图像和感光鼓上无图像两种情况。光鼓上有图像:

网友:
类似佳能的CE考试,见了就头疼。

网友:
一、.单选题(共10题,每题5分,共计50分)
1.要实现 ,JK触发器J、K的取值应为【D】。
A、J=0,K=0
B、J=0,K=1
C、J=1,K=0
D、J=1,K=1
2.将若干片中规模集成电路计数器串联后,总的计数容量为每片计数容量的【】。
A、和
B、差
C、积
D、1倍
3.从复印机的工作原理来划分的话,包括(按复印机的工作原理来划分,分为)【A】。
        A、数码复印机和模拟复印机
B、家用复印机和数码复印机
        C、低速复印机和模拟复印机
        D、数码复印机和A4复印机
4.目前复印机采用的扫描方式有【B】种。
        A、1
    B、2
        C、3
    D、4

5.复印机的机械结构运动是靠控制电路控制进行的。B
        A、对
    B、错
6.复印机市电输入以后首先经过AC滤波器,AC滤波器是由【A】滤波器构成。
        A、RC
    B、RL
        C、LC
    D、以上都是
7.复印机复印时复印件全白,分为【A.D】两种情况。
        A、感光鼓上是否有图像
    B、曝光灯是否点亮
        C、转印电极是否接触良好
    D、充电电极是否接触良好
8.复印机参数中描述复印速度的单位是【C】。
        A、DPI
    B、Inch
        C、PPM
    D.pps
9.以下不是描述复印机参数的是【C】。
        A、输稿器能力
    B、预热时间
        C、网络协议
    D、清晰度
10.模拟复印机和数码复印机最大的区别是【C】。
        A、输稿器能力          \
    B、预热时间长短
        C、是否具有电荷耦合器件
    D、存储容量

二、问答题:(共5题,每题10分,共计50分)
1.简述二极管在电子作用,以及如何判断二极管的好坏。
整流,稳压. 万用表二极档接二极管二端,交换2次,一次该有有500左右
压降,一次该无穷大
2.叙述影响复印机曝光的因素。
激光器脏或坏...
鼓芯老化....

3.模拟复印机和数码复印机最大的区别是。
工作原理不同,模拟复印机是通过曝光,将扫描的图像直接射在鼓芯上面
数码复印机是通过CCD曝光,进行数字处理后再经过激光器到鼓芯上面
4.复印机出现不进纸故障检测。
进纸离合器或者是搓纸轮老化.

5、复印件全白,复印件全白故障分为感光鼓上有图像和感光鼓上无图像两种情况。光鼓上有图像:
转印电极丝不亮或者断开,还有可能是高压有问题.

网友:
来迟了,没有赶上。为什么不在答题得为栏中放题呢?也给多人一个几会。

网友:
没什么用!拆解才是硬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