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

楼主(2009-10-16):
昆腾硬盘6个G的
分区志后,然后ghost,
起来后就回到原来的样子了,
刚分的区又回到原来那样了
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
常见于硬盘的写功能失效
不过一般三星的比较常见,昆腾的还没有遇到过
不过怎么小的硬盘,先用MHDD ERASE一下,如果不行,维修的意义不大了俄

网友:
低格试试,估计没有价值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