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SPD芯片的代换原则

楼主(2009-10-16):
内存SPD芯片的代换原则是什么

网友:
24c02 与24a02能否对调

我有一个好内存是24a02 坏的内存上的是24C02   我想问一下,能否把24A02换到24C02上
我想知道一下,哪些可以对调

网友:
回复 网友A:

空白的可以代换,这种是带程序的。

网友:
只要是封装一样的或者是不一样但是与留有空间的就可以换,注意1脚就可以了,至于你想换了一会还能开机就要注意内存颗粒的容量和位数了

网友:
什么意思,我不太明白
只要是封装一样的或者是不一样但是与留有空间的就可以换,注意1脚就可以了

与留有空间的就可以换,注意一脚是什么意思详细说下可以吗

网友:
可以调换啊 不过要重新刷SPD

网友:
找个好的,重刷一下

网友:
容量一样差不多就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