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花屏

楼主(2009-10-16):
我的5200显卡,开机没问9题,进入到XP桌面就出现竖条条,鼠标指针周围也是竖条条的方框,能能大体判断下是那块的问题

网友:
是个不出门牌子的显卡,正反2边各有8个显存芯片

网友:
显示电容是不是爆的有哦. 换了没有..检测了没有.在用显卡检测软件检测哈.

网友:
正反各有8个?那就是补位的显存,这种估计修起来难度有点的,先mats测试,再人工定位确定显存排列,就算顺利也要花很多时间,补位显存的排列没有现成的例子,要自己慢慢一个一个定位找了。

网友:
进系统花屏可能是GPU问题

网友:
5200基本 都是显存坏
先用MATS测试后上结果大家再来告诉你换哪个显存 啊

网友:
把你的测试报发上来帮你看看,不要这么问

网友:
Tested from 0 MB to 128 MB.
    LANE     E_BANK0 ERRORS   EBANK_1 ERRORS
------------ ---------------- ----------------
FBA[31: 0]               0                0
FBA[63:32]               1                0
FBC[31: 0]               0           164877
FBC[63:32]               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59
External Bank 1 Failing bits:
   C08 C09 C10 C11 C12 C13 C14 C15 C25 C27 C29 C31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164878
Unknown Error Count: 0

网友:
这是测试的结果,显卡的图片我不会上传

网友:
如果是单面8颗就把左边靠上的全部拆掉!!

上传图片可以在附件里添加就可以了

网友(2009-12-31):
这还不容易,把八颗芯片全部换了,肯定就好了.

新诚达 -10 技术区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