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开机电路(V星865pe-v2)

楼主(2009-10-16):
V星865pe-v2                               芯片ms-7 58316CRB
  帮我描述一下开机电路图   开机针脚测试没电压 跑线一边接电阻另一根接地,直接到68脚IO。
                           另一针接5VSB直接到IO的第61脚上,另一端接5VSB直接到绿线下端接三极管的G极D漏极接地S源极接另一个电阻直接到三级管的G极D极接地S源极接一个电阻在接个电阻在连一个电阻直接到ms-7芯片第48脚从那个脚开始跑到南桥?。
                           IO 72脚连接电源9脚绿线。

网友:
直接说故障,就行了。

网友:
怎么没人教啊!芯片ms-7 引脚跑线说明

网友:
引脚电路没说明我怎么维修该引脚线路哪个角到南桥没人懂吗? V星主板电路图大部分都是专用这个V星ms-7芯片的,

网友:
有中想晕的冲动

网友(2010-03-16):
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