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微845PE故障?

楼主(2009-10-16):
杰微845PE主板,能点亮显示器,就是内存检测过后就死机过不去了,还没有到检测硬盘这一步,内存,CPU,电源,硬盘,显卡都换了,BIOS也刷了,IDE接口对地阻值正常,IDE复位有5V电压,时钟芯片没有换,下一步怎么修了,会不会是南桥的事?

已解决了,换了个时钟IC就可以了

网友:
这样的话最好就是清洗一下内存槽..不过还是查内存部分电路的工作条件.

网友:
内存正常检测后面就没有了,就是不出现检测IDE设备

网友:
说得不够详细,不知怎样回答你,你在不接硬盘的情况下可以跑完码吗?能进BIOS设置吗?

网友:
进不了BIOS,内存容量检测完之后就不动了,

网友:
键盘有没有反应?可以摘掉键盘口边的排容看看。还有看看有没有电容爆了的。

网友:
主板电池你换过了试试没?

网友:
这样的问题我也修到过。但多数是内存上面的问题吧。

网友:
嘿嘿
大哥我看你发的图片上  CPU 好像没装风扇呀。会不会死机了哦。

网友:
小弟新来的,学习一下~~~

网友:
檢查下內存部份吧,很多內存插反燒槽的都會有這個故障

网友:
内存和槽都是好的,内存对地阻值正常,内存应该是检测过了吧

网友:
哪位帮一下忙,搞了一上午头都晕了,就到这一步:Testing   :   262144k  ok不动了,按键盘没有反应,正常的话这一步过了就检测IDE设备了

网友:
电池放放电试试看,什么都不接,只接诊断卡,内存条,CPU看跑什么码。跑完如果没有死机,点一下POWRON就能关电。点一下不能关电,证明不接其它东西也会死机的。那要查的地方就多了。最好还刷其它版本的BIOS看看。

网友:
清空BIOS

换内存!

清理 内存槽灰尘!

网友:
有必要换个时钟IC!!!

网友:
接诊断卡看看他跑什么马才好说~~~

网友:
洗一下内存槽!换时钟IC!

网友:
查一下内存核心供电。。

网友:
已解决了,换了个时钟IC就可以了

网友:
继续讨论啊 为什么要换时钟IC啊 难道时钟IC 给IDE的时钟频率不对?

网友:
是啊!继续啊!我也想知道具体的原因

网友:
据师傅说那东西一般不会坏,所以我修主板从来不去查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