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的场效应管一定要拆下来测吗?有没有在主板上测试有没有坏?

楼主(2009-10-16):
拆开来测太麻烦了啊!!!!!求助啊

网友:
MOS管的工作条件满足却不干活(工作)就把它干掉!换了能好就是硬道理!

网友:
不通电情况下 利用原理量  通电后一般是波形出现  外观一般也能看出!

网友:
如果是VCORE部分的可以用对比法

网友:
MOS管一般G D级不通有个6 、7百个都是好的

网友:
在没有示波器的情况下,是用二极管档还是用电压档去量主板上的场管??指教!!我试过在主板上量都不准啊,,有没有方法啊。、??都是有响声的!

网友:
不拆下来想测量好坏也有办法,如果是打个的场效应管 很好办:用烙铁轻轻的吧场效应管的g s极从电路板上挑起来,这样就和拆下来的效果一样了,但是一定要小心,不然那两个脚会掉下来,哈 哈 !要是个头小的场效应管,想把g s脚挑起来就有难度了,这样的最好还是拆小来。

网友:
还是建议你拆下来, 把脚挑起来,有点不妥,
容易断,

网友:
还是建议你拆下来, 把脚挑起来,有点不妥,
容易断,
引用 网友A:

我曾经挑断过很多的场管!!现在都是拆下来测试!

网友:
对地打阻值这个方法可以吗??

网友:
拆下来是最安全的,首先你要有理由确定那是坏的才有用

网友:
方法太多太多啊~~让那闲着没事做的版主搞告诉你吧哈哈

网友:
看GS之间是否导通,导通为坏!

网友:
上电量3个脚的电压就知道好坏

网友:
只要一个换了能好那么它就是坏的!不良的MOS管测也未必能测出来。至于怎么测论坛大把资料。测量不是绝对的依据!还有楔型MOS管你怎么测,

网友:
CPU的有温度,G,S极不通

网友:
反正那个场管也好拆 拆下来直接换个好的上去 最省事 你测的那功夫我都能装上去再拆下来了

网友:
我试过在板上量,不是很准确,最好是拆下量

网友:
我一开始用普通烙铁,吧管子肚子都烫杈了,腿也掉了

网友:
我们这的师傅教,在板上测,二极管挡 GD、GS不响,DS蜂鸣一下然后就不响的 为好。
但是在板上测会受电路影响,还是拆下来比较保险,风枪吹一下,也很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