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钢网怎么用才能最有效

楼主(2009-10-16):
植球时碰到使用万能钢网的应该怎么用才能更好的植球呢,我今天碰到一个sis得桥弄了几次都没成功,主要就是漏球和多余的地方也有球。边缘以外的地方漏球,边缘里面有些没有球的地方也是球。

网友:
我用夹子夹住,大部分的锡球弄好后,小心拿开夹子,再弄上锡球。哈哈

网友:
造成楼上的。。。。

现在唯一令我头晕的是-----带网焊完后钢网摘不下来。。。晕死了

网友:
用夹子的方法确实很好,我也在用,方便
可是钢网就是不好摘,邪了门了。。。都气的扔了好二次钢网,要疯了啊!实在忍受不了了。。。

网友:
摘钢网的时候再加一下热 焊膏一化 一下就摘下了

网友:
你们用的是带网焊接啊,我是用的植株台的,焊接会变形的

网友:
间距对的话把无珠的部位用耐热胶带粘起来会容易很多。间距不对的话先把不对的地方整个贴起来,一般面积很小,植好别的位置再植这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