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开机不过LOGO

楼主(2009-10-16):
今天客户送修一台HP V3000,症状是能开机但是卡在LOGO处,拆机后发现U53芯片被击穿而且型号无法辨认,哪位有该型号的料板拆这个芯片可以的话出售我。QQ409736934

图中画红圈处就是U53,在触摸板正下的。

受到警告 2#

网友:
我有哈。。。但是我自己用的本本。。嘿嘿·
卖给你嘛 要不

本本波 -2 骗分贴!

网友:
我有啊~不知道你能出多少钱?最重要怎么邮?因为东西虽小 但运费好象不便宜

网友:
是这个芯片:

如果找不到可以联系我,店内有货。
QQ:27860082(不接受过多无聊的信息,来信息请一次说清楚避免浪费大家的时间)
手机:13783083268

网友:
楼主加我QQ:77239853,我送一片给你!

网友:
是功放芯片,先把它拆掉然后开机看能不能进系统。

网友:
感谢楼上各位的指教,把芯片拆了过后能进系统了。我看了下“中原红警医院”提供的图纸对照芯片发现是几根地线被击穿了,如图画红圈出就是被击断的针脚

网友:
这个是功放啊

网友:
芯片烧了的必须拆除或更换再通电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