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标和键盘口的问题

楼主(2009-10-16):
今日接到一块华硕P5S800-VM主板,SIS桥,键盘鼠标口不管用,电压5V正常。阻值都一样,590多欧。键盘插进去,灯都不闪,刷过BIOS。没辙!不过插USB键盘管用,请张大师帮忙!

网友:
摘掉键盘口旁的排容试下。还有可能是键盘口插次数多扩孔了。。

网友:
1脚和5脚(数据和时钟)的对地阻值测了吗?正常400-800左右,且阻值相同。

网友:
这种问题我也遇到过 但就是修不好哈。
同时学习

网友:
不接键鼠时有5V,接上键鼠指示灯不亮,换接口的供电电感就行了!!

网友:
接口电路那里有排容.排阻.对了,还有保险,都检测哈.看看主板后面有没有断线.打电压有没有5V.打对地阻值.正常400-800殴.  如果上面都不行.就换个IO.OK

网友:
下面看看有没有短路了呀。

网友(2011-10-07):
换个接口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