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s73的不显示

楼主(2009-10-16):
benq s73的不显示

我一台benq s73 开机不显示

板上面的所有供电正常,也能跑速 就是不显示

现在问题显卡还是北桥/? 怎么判断?

网友:
内存,CPU 没问题?

网友A:

我一台benq s73 开机不显示

板上面的所有供电正常,也能跑速 就是不显示

现在问题显卡还是北桥/? 怎么判断?
引用 网友B:

跑码.跑多少?不显示.不是显卡部分就是.显示器出问题了.  查显卡供电.时钟. 我手头有一板.显卡.A1 无电压.无时钟.用枪吹了下.板正面的电阻和电容.OK

网友B:
跑码.跑多少?不显示.不是显卡部分就是.显示器出问题了.  查显卡供电.时钟. 我手头有一板.显卡.A1 无电压.无时钟.用枪吹了下.板正面的电阻和电容.OK
引用 网友A:

时钟

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