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D170 驱动板芯片型号

楼主(2009-10-16):
连接主机,显示器显示 无信号连接 测量VGA信号 场信号对地短路,驱动板号: 715G2498-2-K。 芯片打磨,估计一个是RTD2120L 一个是RTD2025L. 是 RTD2120L 坏,从驱动板上找了个换上不行。不知是型号不对,还是别的原因。有知道的说一下芯片型号。
芯片

网友:
换通用板.找芯片的时间,我多修个板子.也不修这个玩意.芯片不好弄吧.

网友:
这种MCU程序都加密了
只有换驱动板哦。。。

网友:
修液晶 还是换板。。。 如果要修 也是刷刷MCU 换个24C16 一类的 AD IC坏的 必须换板 加上配件才30左右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