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有用过SPD内存烧录器的朋友吗

楼主(2009-10-16):
在淘宝上看到一款SPD内存烧录器,不知道效果好不好,请有用过的朋友谈谈。

网友:
花那个钱 不值得 要100元左右吧?我自己就按照论坛上的帖子做了一个串口的 不过没有转接座不方便 目前正在做转接座呢

网友:
不要的··有个软件在XP可以刷的,就是支持热插拔!···可以我上传不了给你

网友:
买了个,觉得比软件刷方便多了

网友:
不要偷懶  還是用通用編程器 或 支持該 芯片之編程器  編程  這樣有個好處 確保芯片功能正常  編程燒錄到芯片上的數據 編譯正確   確保芯片 flash memory 之功能特徵不被破壞

网友:
推薦一台不錯的通用編程器  本人現役機種  {潤飛 RF-1800} 個人拿來燒 SPI 系列 25XX 系列 芯片 使用後覺得很好 支援的  SPI 系列 25XX 系列 芯片 的廠牌 也多  使用方便 容易上手 本人從事產品開發工作 對通用編程器  功能  器件支援  等功能  相當再意  所以 有用過 才敢推薦  敬請指教

网友:
在此聲明一下 我不是廣告商 也 不是 賣 通用編程器的  純粹發自熱心 強烈推薦 潤飛 RF-1800

网友:
如果只是用来刷写spd,推荐你自己做一个,并口的,电路超简单。我以前一直用。
硬件电路图和说明,确实想自己做的我再上传软件,不过网上这个东西很多。

网友:
动手能力强的,自己做个伟纳sp200s吧,我有自己画的pcb和原理图,protel格式。热转印制作,目前自己在用的。想要的我也上传上来。

网友(2010-04-06):
RF-1800不会用。。写不进去SPD的文件啊。。。读出来都是FFFFFFFFF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