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今天换了一个16灯大口的高压板(非常热)

楼主(2009-10-16):
今天换了一个16灯大口的高压板 32寸 的电视 可以点亮 但是 高压变压器非常热 手都放不上,,, 有谁换过的 也热吗? 还是我的板功率不够? 会不会出问题啊?

网友:
以前都是换显示器的高压板 不过夜遇到过高压板质量不好 功率不够 很热 没几天就坏了的情况。。。 有哪位大虾 知道?

网友:
16个 灯管共用一个高压板对吗?

网友:
你这是代用的吗 如果很热的话 说明变压器设计的功率不足 同时也可能是方案的转换效率太低。

网友:
是代换的原来的高压板坏掉了。。。 16灯大口的。。 不过还是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