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915维修一例

楼主(2009-10-16):
今天接到一块七彩虹915主板,内存有四个槽,两根DDR1的,两根DDR2的,插上电源就开机,测各组供电,除内存供电外,其他都有(内存供电为0V),本想关机细恻内存供电,可是长点关机跳线没有反映,习惯性的摸了SB和IO,发现IO烫手,直接换掉(IO型号是:IT8712F-A机的),————故障依旧,但是IO不烫手了,对拆机的没有把握,又换一个,插电,没有自动开机,按开关,开机,刚走码的时候掉了一下电,以为又出现其他问题了呢,可是一秒中之后其自动开机,正常走码,亮了,自此修复!IO--影响内存供电

网友:
学习了,要是有图文就更好了

网友:
其实,应该是自动上电,打乱了时序。 使控制内存电压没出来,不知这块产生内存供电的芯片是什么?

网友:
以后发帖会带图片的,现在这段时间比较忙,而且技术员又回黑龙江去收家里的800亩地了,实在没有功夫拍照.

网友:
谢谢了。这样我以后碰到同样的问题就不会走弯路了。

网友:
谢谢l了,我还不知道这个问题了 。

网友:
还没修个这样类似的主板了

网友:
是这样的,修技嘉板常有的事,加电自动开机不能手动关机时换IO就好的

网友(2009-12-24):
因为是新手碰见这样的问题,一般都是拼命的量电压,跑线路,最后换芯片,又学一计,十分感谢L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