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块盘正K8T890光纤有声,音频无声。是什么回事

楼主(2009-10-16):
家里的盘正K8T890板一直都是背后的音频(绿色插头)插音箱,光纤接功放。两边都有声。但最近试了朋友的音箱后就音频无声了,连语音都不行了。但光纤依然能用的。那是音频芯片的问题还是音频插头的问题呢?
芯片

网友:
应该是软件的问题,进控制面板中,检查一下音频控制的设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