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cpu温度及显卡温度问题

楼主(2009-10-16):
如题,ibmt42刚换了42p主板,装好后用软件检测cpu温度。鲁大师软件检测温度为74,且温度一直恒定不变,用ibm的那个风扇控制软件看到的温度为67,待机温度为64.真是晕了,温度好高啊,用手试了一下笔记本出风口,温度大概超不过50.这个情况怎么办,再就是t42p主板的显卡是t2的,好多软件都看不到显卡温度啊

网友:
鲁大师软件检测温度有时也有误差的,我亲自用红外线测温器对比过的,不要完全相信它

网友:
检测温度用everest,更新速度快,所以准确

网友:
要看CPU的,遇到过PM2.0的U,还是蛮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