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T41触发保护求教

楼主(2009-10-16):
一台T41触发保护求教,待机电压基本正常,但是一触发马上保护,待机电流变为0.01A。3V和5V电压也没有了,拔下电源重新插一下待机又正常。
我把PMH4的PIN70翘起,再触发,不会保护,电流到0.1A左右。求教各位,接下去应该怎么查?

网友:
打值找出严重短路的原因。。

网友:
肯定有保护的啦,你先打打各个电感的阻值看看,

网友:
我遇到过T43触发保护的,是北桥虚焊

网友:
仔细查找,一定有短路,最好打阻值不要通电!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南桥没焊好,经常也会这样的!

网友:
PMH4的PIN70,是B电压的开启信号,那么可不可以理解为B电压产生有问题呢,

网友:
该系列线路保护并非就存在短路.TB62501只要收不到VCC3A,VCC3B,VCC3P,VCC5B等电压反馈及温度检测异常都会掉电保护.电路腐蚀,电阻变值,芯片本身等都会有此现象.

网友:
根据B—ON查电路图B组电压一路路断开

网友:
TB62501信号线到M1631是不是正常呀

网友:
你翘那个没用啊
量下B电压吧
一般那个出问题比较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