割断VTT-PWGOOD居然有Vcore了。请教

楼主(2009-10-16):
一块GA-945P-S3的主板,故障为不开机,查没有VCORE。检查V CORE的产生条件,发现SLI管理的36脚为VTT-PWGOOD为低电平,查找没发现来源,割断此线后居然好了,还有点不理解,呵呵,上电开机测试没什么问题呀(我们的主板是测试内存用的),就这样一直用着有没发现 什么不好的现象呀,这样用了之后我又把线接上去试试看能不能行,一接又不行了 ,没辙,继续断开在用,知道现在好几天了也没事,高手解释下,我不太理解

网友:
可能有上拉电阻。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你是说上拉电阻坏了还是怎么说,有点不太理解,请解释下好吗

网友:
这样弄不好会烧U的 量一下CPU电压多少

网友:
VCORE是正常的,主板已经在用了没有任何问题的,就是不太理解怎么会这样

网友:
我认为可以这样理解:
首先:VTT电压肯定是有的,如果没有VTT。你的板子不可能工作的
其次:VTT正常,不见得VTT-PWGOOD就正常,因为发出VTT-PWGOOD的芯片或者电路有可能出故障,也就是说---即使VTT正常,它也不发出高电平的VTT-PWGOOD

再次:VTT-PWGOOD不正常。VCORE芯片就不工作,哪怕VTT确实已经正常了.因为VCORE芯片只把VTT-PWGOOD作为VTT产生的标志

现在VTT有了,把不正常的VTT-PWGOOD断开,VCORE也有了,板子肯定也就亮了

不过如果VTT-PWGOOD信号如果还控制其他供电点的话,这样处理就不行

总之,一般还是把VTT-PWGOOD修出来为好

网友:
VTT-PGGOOD一般是电源管理芯片的PGGOOD脚吗?如果不是,那是哪 个脚,可以告诉一下吗

网友:
回楼上的,是那个脚。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多谢您的分析,你的分析很有道理,我再去修一修,看又会发现什么 问题再来和大家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