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白屏

楼主(2009-10-16):
一个杂牌显示器,不接信号线是白屏。接上,就正常显示图象了。请问,是什么不对呢。tip122什么的。我也换了,不行!!

网友:
将加速极电压调低些就行了!

网友:
有些杂牌显示器本来就是这样,加速极电压高的话图像会泛白的

网友:
楼主明显还没有入行,有可能是14寸球面CRT哦!

网友:
tip122  是行幅管
   我以前修过一台联想的CRT也是不查信号白屏,把加速极电压调低也是白的,后来我在工厂模式里调了个东西就变好(变成无信号不是白的但没有无信号菜单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