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编程器资料,很全了(别的网站看到转的)

楼主(2009-10-16):
刚才看到有人发了一个,应当是和他的一样的,本来想发他的下面,找不到了!
就全部发上来,这个是很全的,做起来也不难,用M8制作!

网友:
垃圾一个,很多芯片是不支持的,我就在四川哪个文军哪里买了个,上了他当

网友:
刷个几M的芯片要花10-20分钟

网友:
看明白,是不花钱的,呵呵,成本可以在20元以内,这个是关键,说过了只是转的,我没有要卖的意思,只是点资料罢了

网友:
这个用m8单片机做的,我做过。不过用起来一点都不爽。十分慢,太垃圾了。而且太多芯片不能写,虽说是所谓的支持,但没用。

网友:
这个帖子的价值在于学习单片机的相关知识,而不是单纯做个焊工做编程器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严重支持楼主的看法,此电路通用性比较小啊!

网友:
至今没有发现便宜好做好用的!正在郁闷中

网友:
开店的话还是买个专业的编程器。

这个帖主要是讨论M8的应用开发原理,上、下位机代码的编写,M8的电路原理等。

网友(2009-11-15):
我自己用单片机做了
爽的很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用的要5000多,便宜的又不支持

网友:
直接 用个5200  或者 pci-e  的垃圾n卡  改个 spi  编程器好了

网友:
虽然有点不实用,但是学习一下也是好的,支持呀

网友(2009-12-31):
PCI-E的显卡BIOS块就是SPI,你能用软件刷显卡BIOS,就相当于可以编程SPI的器件了,下面的不用说了吧

网友:
我试过速度不慢。慢的原因可能是在M8的自编程跳线位置。或是熔丝位设置上

网友(2010-01-30):
还是买个580U吧,修主板和笔记本都够用有多了

网友:
我把电路改了一点点,电源用1117,稳定性提高了不少。
上位机没变。
楼主提供的固件应该是有问题吧。

已经做成功了,年后有时间上图片。
用来弥补我的48不能刷25芯片还是不错的。

网友:
这电路图不是我画的吗,在阿莫论坛发的,有个小问题,R5的阻值写错的,应该为1M或去掉都可. 否则接10K的话,装不上驱动的.

网友:
能发个SPI芯片程序时序的资料吗?如MX25L1005S的。
最好是中文的。

网友(2010-03-04):
确实是你画的:) 我正好也下载了准备自己做一个。

网友:
用国芯或者海尔芯片的中9盒子(这个快成垃圾了,因为GD加锁)。加一个座子就是一个很棒的25SPI编程器,这个合子里面有内存缓冲,调用主控CPU里面的BL程式(不是一些山寨编程器软件用电脑模拟时序来编程)来对器件编程,所以,台湾的那些杂牌25XX都能完美的编程,我手里没有8M以上的25XX 没有试过更大的能否正确编程,有这个盒子的坛友可以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