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把bios的清空脚接为2.3才能开机

楼主(2009-10-16):
新手第一次发贴求助,自用的一块富士康的845板,一直跑C1,为什么把bios的清空脚接为2.3才能开机,这样每次都要设置。好烦。

网友:
不开机是没有电到还是?

网友:
内存是没问题的了,换过了,U也换过了,上面没写什么,标明一个小三角头,另一边是一个三字,接二三才能开机。bios重启后都不能保存,

网友:
c1也可能是bios不过,既然清空bios能开机,先刷个bios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