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上电时序,轻松修复K8M800-M3无复位问题

楼主(2009-10-16):
一片K8M800-M3主板,诊断卡复位灯常亮,测量全板主要供电,发现Q15输出的VCC1.2电压为0V,根据上电时序,IT8282M上VCC12的产生前提必须有VCORE_PG正常,上电测量IT8282M1脚为高电平,正常,说明故障在IT8282M本身,或者是VCC12输出有短路,测量VCC12_EN电压高达5V,直接换IT8282M无效,把Q22拆掉,测量Q23级电压只有0.7V,现在故障很明显了,只有牵涉到两个元件了,R184和C208了,拆掉C208,故障恢复正常,恢复原电路,试板OK
维修同时发现,C208有时候能正常,就是再按一下开机键,有可能板子会正常运行,我想这个问题,论坛里好多有这样的故障提出,对这些电容的不稳定因素,在出故障的时候,用时序判断,很快就会解决问题,本人技艺不精,希望能得到高手的技术支持,谢谢,喜欢广交同行朋友。

网友:
图上没Q22啊呵呵···

网友:
上电时序是我们每个维修员都应懂的,但是每一个类型主板上电时序都不一样,所以就得靠我们平时的积累了,多学习多总结,总会有新的发现。努力吧。

网友:
我是新手,对主板的给信号一点也不了解,要是拿到一主板,不跑码,且个供电管电压都正常,弄下个座子还不行的话我就不知道下手了。各位有什么好建议吗/

网友:
这个上电时序指的什么?书上讲的开机电路工作原理吗?

网友:
不错 把原理和图纸结合

网友:
有好多主板都是先要有1.2V才有VCORE电压

网友(2009-11-15):
想问下VCC12有什么用

网友:
写的 有点 错误  , 首先你拆的 不是Q22 是Q23     然后呢  再量Q23的电压   , 如果是新手的话 不会知道应该量那个级的电压,  应该说明是G级电压~

网友:
不错,顶一个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论坛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48311-1-1.html

网友(2010-02-22):
本人也是维修菜鸟,对这个上电时序也是一窍不通的。以后得经常跟这里的师傅们多多学习了。LZ的这个维修思路真的很好,什么时候我才能有这个水准哦~!

网友:
我晕 我有块这样的板子跑c1电压 BIOS都正常就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