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后置音频输出左声道偏小声

楼主(2009-10-17):
主板集成声卡,后置音频输出左声道偏小声,前置输出正常,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怎么解决?

网友:
你在左下脚有个喇叭点击两次就出现主音量上面有移动的平衡把它调下就好了

网友:
不是平衡问题,现在搞好后置.插前置后置又不行了,前置又可以,奇怪!!

网友:
后面的插孔被氧化了,多进出几次试一下

网友:
既然前面正常,那就是接口有问题了,你可以把前置的线左右掉换一下看看,有变化就是前置口引起,没有变化就换后置口。

网友:
查与这个声道相连的电容电阻.

网友:
同感!建议先换个后座接头

网友:
先不要下手!
拔下前面板音频排线,换上跳线帽,试试后置音频是不是好了。

这种情况多见于前置音频插座接触不良,前置插座负责不插插头时切换后置工作。
所以接触不良导致后置输出不均。

网友:
先不要下手!
拔下前面板音频排线,换上跳线帽,试试后置音频是不是好了。

这种情况多见于前置音频插座接触不良,前置插座负责不插插头时切换后置工作。
所以接触不良导致后置输出不均。
引用 网友A:

按照这个操作就可以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