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问题真怪.

楼主(2009-10-17):
前两天接到一台联想L195WA液晶..开机使宜正常.过40-50分钟自动黑屏.重新开机能正常使用40-50分钟.本人新手先拆出.把驱动板.电源从架子上拿出来试.不会黑屏.装上架子故障又出现.(外接灯管不会黑)..请高手指点....问题出在哪里??(掉不到芯片保护脚.TE494I)

网友:
电源从架子上拿出来试.不会黑屏.装上架子故障又出现,外接灯管不会黑(查查灯管线)

网友:
可能是灯管或灯管线绝缘不好漏电了,也有可能是高压板不良。

网友:
是高压板或者灯管问题!
拆出来不黑,装上去又黑,那只能你没装好吧Q

网友:
把高压电路八爪MOS加个散热片试试,LG的有几个型号那MOS温度很高,容易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