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x-mx CPU不工作

楼主(2009-10-17):
k8x-mx   开机 不工作  复位灯常凉  CPU 供电电压 和各场效应管电压输出正常  换CPU 后复位OK  但是 CPU 不工作  南北桥温度很高  请各位给点意见

网友:
u不工作先看条件满足不。

网友:
南北桥供电正步正常?

网友:
CPU电压正常了,查下内存供电,北桥供电和南桥供电, 再看看时钟 复位,都正常先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