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焊接工具分工问题。

楼主(2009-10-17):
一般常用的焊接工具 936焊台,850拆焊台 8205 8300 8305旋转风 大功率风桶   BGA机。。。
1,电容小电阻  936就可以了。
2,电感 三极管 MOS管  以850主,936修边。
3,IO 声卡 网卡。。。 最好用8305为主 936修边。
4,南桥 GPU  没有条件的朋友,用风桶。 热时千万不要加热到芯片可以移动。(边上的电阻可以动就行) 8305慢作显存比较好。
5,BGA 就不用说了。

条件比较差的朋友,用850时加大风口,效果要好一点。(空气多了,出热多了。风速,温度没有增加。)

个人的一点小经验,用东西要用活。不要动不动就问别人风速几,温度几。(呵呵)
有不对之处,请高手修正。

网友:
用热风吹集成块我掌握不好丶看来我还要多练习了

网友:
“用东西要用活。不要动不动就问别人风速几,温度几。(呵呵)
有不对之处,请高手修正。”
言之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