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杂牌845板子,U座子巨热,北桥巨热,几分钟死机

楼主(2009-10-17):
一块845主板,CPU风扇座子巨热,北桥巨热,开机不到五六分钟,就死机,估计是什么问题

网友:
估计是北桥问题!这情况很难修的!试试换个VDDQ供电管

网友:
先处理散热换U和风扇,不行可以试换北桥供电MOS管,周边电容。打值杳出北桥是否挂了。

网友:
可能有轻微短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