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开机进入桌面死机,键盘等都没有反应

楼主(2009-10-17):
一台笔记本电脑,进入桌面键盘等什么都没有反应,重装系统一样,内存、CPU都换过,各主供电都正常。开机就死机,请问各高手还有哪里会影起这种现象?

网友:
可能是硬盘的问题。

网友:
不错,就是硬盘有问题,你把C盘删了,再将原来C盘的容量分成两个盘 ,一个盘分2G(2G是硬盘最前面的容量),其它的一个盘。最后把2G的盘隐藏,然后重装系统就好了

网友:
楼上的你是说硬盘有坏道了

网友:
硬盘我也用好的代换过哦!还是进入桌面死机,不知怎么搞了.

网友:
最小排除法,把外设全部拿掉。再试一次

网友:
我试过有些机器声卡驱动有问题会引起这个现象

网友:
显卡也会导致这种情况

网友:
用WINPE试一下。你安的GHOST版?换个版本。

网友:
进PE试试看~~排除软件问题~~

网友:
楼主麻烦你装系统的时候不要装驱动看看会死不 换了硬盘一样就不是硬盘的问题 还有问下你这个是什么机子 机子型号报出来 这里有些老鸟说不定知道它的通病哦 可以少走弯路的

网友:
先测测硬盘,拆机最小系统法看看效果如何。再不行就转到主板上面来

网友:
是呀,可能就是那个声卡驱动了,有问题的机子装系统的不要装驱动

网友:
硬盘,北桥

网友:
什么机器啊
'也没说清楚

网友:
我评价冰箱还需要我会制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