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4PLAI-A温度过高关机!

楼主(2009-10-17):
有一块EP-4PLAI-A的主板,CPU温度过高,电压达到2.25V,开机2分钟就自动关机了,请问大侠们这是哪里出故障了!
cpu温度过高

网友:
CPU温度过高电压达到2.25V
看看CPU旁边的电容的温度是不是很高
先看看是不是散热问题引起的吧~~

网友:
2.25V是什么电压, CPU?? 如果是换电源IC, 吧, 没哪个VID电压编码可以允许有如此高的电压
不要告诉我是370的主板就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