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80G硬盘有坏道,请问高手们怎么能格掉这些坏道

楼主(2009-10-17):
WD白盘硬盘测试中测了%2都是X坏道一直到了%5 请高手给小弟,
发一份,低级格式的操作视屏或步骤过来,先谢谢各位了
硬盘

网友:
先用MHDD ERASE一下

网友:
你再怎么搞都是假的
用RCT砍段吧

网友:
进DOS工具箱,然后输入LFORMAT,蓝屏后按Y,然后回车。选择第二项,然后回车,很慢的。

网友:
那样的故障用3K做下内部格式化就OK了

网友:
好像 MHDD的 eRASE更有效果

网友:
学习点经验,硬盘修要点功夫

网友:
坏道太多 erase 是没有用的! 、 只有分出来不用哪一节了
要不就只有用PC3000

网友:
只有分出来不用哪一节了

网友:
还有更实际点的办法吗

网友:
低级格式的操作也可在WINDOWS下进行。软件名:LLFsetup.2.36.1181.网上一搜一大把。格不了就隐藏。

网友:
没用过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擦除修复坏道 ERASE

网友:
ERASE 只能查除坏道

网友:
这种盘先看下两个COPY是不是都正常,还有头正常否.正常的话清下表再建表..内格一下成活率很高..不过这都要在3K下做.
内格还不行的话开个效准试下,一般都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