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几个初级问题。

楼主(2009-10-17):
各位朋友,我没修过显示器,当初没有学是听说显示器里有高压,怕挨电。现在想学,还是怕挨电。
我听说即使把显示器的电源拔掉,内部还是带有高压,如果我把电源拔掉,把显示器放半天,内部还有高压吗?
显示器里哪个部位有高压?
另外请问这三个钮是干什么用的?
这个大黑块叫什么?谢谢!

网友:
我来回答你:高压是阳极高压,就是在显像管上的小帽子内存在高压,维修时候如果维修高压部分要进行泄放,用万用表先一端接地一端用表笔插入高压帽内部,听到啪的声音高压就泄放了,也有的听不到。如果通电维修不要碰触高压部分。你画的黑色家伙为FBT俗称高压包,是产生高压用的,三个扭应该一个是调整聚焦级电压的,一个是调整加速极电压的,至于另一吗,我就不详了,但是你可以看下标识把英文说下就能告知你了

网友:
1# 烟民 这个大黑块叫什么?谢谢!
这个大黑块叫做高压包,也叫行输出变压器。三个旋钮分别为 加速 水平聚焦 垂直聚焦

网友:
CRT里面的高压有2大处
电源部分,220V交流进来的地方。。
高压包部分,特别是高原包帽那里超高的电压,听说有几万V,被触的话直接秒杀

网友:
回楼上,高压有上万伏特不假,但是不会秒杀,因为能电死人的是电流不是电压,显示器高压电流很小,所以不至于电死人,但是穿个小窟窿什么的是可能的,可以使你难于忘却一次曾经被高压电击的经历。

网友:
CRT里面的高压有2大处
电源部分,220V交流进来的地方。。
高压包部分,特别是高原包帽那里超高的电压,听说有几万V,被触的话直接秒杀
引用 网友A:

听说的东西也拿来乱说,那里是有2万多的电压,我还被打过,怎么还活着啊
虽然为安全着想不懂少碰,但是也别这样吓人家啊
几万的电压我们长期见到(静电火花动不动就十万电子伏特,打火机里的压电片也有1万以上),这个和强电比不的,380的动力电,威力大的多哈

网友:
抢个位置插个话。
显示器里有高压的地方大概有:
1,交流电输入部份。220V AC
2,整流滤波后的直流电,约300V DC
3,开关管又或者电源IC至开关变压器初级的脚,约400~600V 脉冲。同样有高压脉冲的还有开关变压器次级高电压输出端。
4,视放供电。有些显示器需要两组电压,分别是约80V,170V DC
5,行扫描电源。若是降压式的二次电源,供电电压可达170~265V,视显示器设计而不同。
6,行输出管C极。900V以上,脉冲。若是扫描与高压分离的设计,还有一个高压输出管。脉冲电压比行输出管C极低。
7,G1电源,约-200V DC。由高压包绕组的脉冲整流获得。
8,加速极。部份显示器加速极电压由行管C极脉冲整流获得,约900~1200V DC。另外有从高压包绕组获得,以及由阳极电压分压获得,由于该电压所供给的电流极小,所以电压较难测量,据说得使用真空管电压表。
9,聚焦极电压,传说有四,五千V DC。
10,最猛就是这里了。阳极电压。传说可达26000V DC。有更高的,只是较为少见,大概是电压过高造成辐射问题吧。

网友:
张先生和6楼的兄弟说的没错
被显示器高压电过的不在少数
但没几个被电死的

网友:
张先生和6楼的兄弟说的没错
被显示器高压电过的不在少数
但没几个被电死的
引用 网友B:

有被电死的吗?

网友:
不知道   呵呵
老师讲过他一个同事被电的经过挺好玩的

网友:
显示器里最危险的地方是与市电直接连接的部位,板子上会明显的标示出来,这里如果带电的时候就不要去碰,如果不带电,分两种情况,如果是处于保护状态的机器,那个300V的电容上可能会长时间带电,而且是高电压大电流。如果电源能正常开启,关机之后,300V滤波上的电荷就会被放掉,也就没有电了。高压部分,一般来说是高压嘴处会有高压电,不更换高压包一般是没有人去拆它的,而且现在的显示器,很少有高压嘴部位存电的,也就是说断电后,除了电源处于保护时注意300V滤波,别的也没什么。
个人认为:带电时,热地(就是与市电没有隔离)部分一定不能用身体接触,断电后,机器上存的电对正常人来说是没有生命危险的,所说的危险是在电击的瞬间,你会有本能反应,有可能会对某个部位造成损坏,甚至会把整个机器弄到地上。
我被高压嘴上存的电电过,我的总结是,就好像是被细针瞬间扎了一下的似的,而被300V电容上的电压电到会有被一个硬东西顶一下的感觉,被市电220V电到,会从被电的地方开始有抖的感觉,随着时间增长而向延伸,但最多就是到肩部,估计到心脏部位,人就完蛋了,还是不要试的好!!!

网友:
CRT原理类的书很多,建议楼主买本慢慢啃,模拟电路的原理、电子元件的识别、基础电路都是有益的。哪里不会就找哪个方面的书(资料)来学,这样才能不断提高。
到一定高度后,自己就知道方向,知道要舍弃啥,精通啥。

网友:
据我所知,没有被显示器电死的人,小强倒看到不少

网友:
CRT里面的高压有2大处
电源部分,220V交流进来的地方。。
高压包部分,特别是高原包帽那里超高的电压,听说有几万V,被触的话直接秒杀
引用 网友A:

高压包里的高压也没那么可怕,我就被这种高压电过,基本上电棍电一下差不多,因为它只是高压,电流很小,触电只是被狠狠的打了一下,一般不会死人的

网友:
电,危险的,死不死都难受,小心为上,开盖子300V大电容最好用烙铁的插头放电。别修个电器,把自己电死,就划不来了。呵呵。被电到总是不好受的。自己注意。

网友:
老修这玩意准备一个隔离变压器好点

网友:
我就被阳极的高压电过好几回,没什么感觉,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接着就会闻到蛋白质烧焦的味道

网友:
不会秒杀,有点夸张了~

把大电容上的电放了就可以进行维修了,高压帽里一般不用动的。

网友:
维修被电是在所难免的,我也被电过好几回,不过。。。。。

网友:
楼主赶快去理论学习下,里面的东西一点都不知道,建议还是跟师傅的好,或是放弃了。
我被300V的电容电过,电了个小黑洞。在手上还是蛮厉害的哦!所以我后面修机时关机就放电。想让高压包里面的电压电你,那除非你是主观故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