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76409D主板内存供电管,用什么替代

楼主(2009-10-17):
一片845主板不跑码(不显示代码),发现内存供电管烧穿个小洞,型号可以确定是76409D,本人用3055换上后有代码显示,但不跑码,怀疑是替换不正确,请高手帮忙,76409D用什么管替换!!

事态紧急,先谢谢了!

网友:
先看下输入是3.3V吗?、  是在不行弄个4007一连就OK

网友:
3055就可以了。看看有没有2.5V,有就还有其它问题。

网友(2010-01-29):
解决了留个言,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用3055不行啊,哪位高手知道的,望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