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校
商城

楼主(2009-10-17):
一台电脑开机,显示器无信号。插上主板诊断卡诊断,RESET灯长亮怀疑复位电路有问题。关机拔下电源放几天后开机好了,请问是何原因
主板诊断卡

网友:
电源故障吧

网友:
不是电源故障,把机器放几天不动它,开机好了不知到为何

网友:
IO看下,不行南桥问题,一点数据都没有的。

网友:
这个板子电源管理肯定是RT9241 TR9602 的,杂牌小板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 CPU没有供电

网友:
当时开不开机,过几天好了。当时如何处理啊?

网友:
复位灯亮的时候就查一下 有没CPU PG , 板上有没有门电路, 你不用表量我们也没办法

网友:
查cpu供电,时钟

网友:
那现在那复位的故障又没再出现呢?

网友:
猜测可能是有地方虚焊或者接触不良吧

网友:
当时开不开机,过几天好了。复位的故障不再出现了

网友:
我的电脑是清华同方的有50台其中有6台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
请大家指教